海泰克触摸屏程序转换

楼主(2013-08-31):
请教一下各位,有谁作过海泰克PWS3261-TFT下载下来看的文件转PWS6A00T-P和程序,谢谢!

网友A:
是指程序转换么,虽然我没有做过,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之间应该有可以转换的方法。

例如先导出为文本类型,再导入之类的

网友B:
有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