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这样做安不安全

楼主(2013-08-31):
楼主在车间里实习,发现每个机台旁边的平衡吊经常过电流,然后车间里的师傅就用两根铜丝代替熔断器。

楼主的问题:1,这样是否安全

2,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导致经常过电流

网友A:
安全隐患很大,铜丝在出现过载时可能不熔断,造成电器毁损,严重的导致火灾

网友A:
另外,看起来负载是电机,应该装设热继电器保护,而不该用保险丝来代替,很容易出现缺相等事故

网友B:
临时用法 能换最好换了 为什么用保险丝呢  现在的空开和继电器都有很好的保护了

网友C:
厂里的电工很胆大,鉴定完毕。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D:
如果选用合适粗细的铜丝是可以的,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铜丝过大的话肯定会有隐患,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E:
当然不安全! 铜丝过粗,线路过载不能熔断,引起发热起火,或是电器烧了

网友F:
用单芯硬铜线配线,容易出现压接不紧,接头处接触不好,在接头处产生温度使熔断器熔断。按现行标准已不许这样配线了,要用软线压接头。熔断器换断路器,配线都换掉,加热继电器做过载保护。

网友G:
隐患是有的,但是很多不正规的小厂都是这么干的,主要是没有考虑容量问题,导致熔芯老是烧掉,这个设计时要根据负载大小、类型,选择适当的安全保护器件

网友H:
 如果是熔断器容量配小了,可用此法暂时应对。如果是电机过载,就危险了,要考虑加装保护装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选用合适粗细的铜丝是可以的,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铜丝...

 说得对

网友J:
这个是有很大危险隐患的!后面带电机的话最好配过载继电器。

网友K:
这是老板的因素,舍不得花银子,与兄弟无关,老板舍得银子,做新的都可以。

网友L:
把熔断器改成热过载继电器应该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M:
这是老板不舍得花钱,对安全太不负责了,这个是有很大安全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