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

楼主(2013-08-31):
1;一电柜用JKL5C只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上海人民电器厂】,选的是自动补偿,为何面板经常显示过压?

2;功率因数在0.82   和472直接来回跳?   以上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无功补偿不了解,期待楼下回答,顶一个

网友B:
这种原因在低负载低功率因数时会出现。

补偿的单块容量相对比较大,不补功率因数低,补偿后功率因数上去了并且有可能过补了,导致电压上升幅度较大,产生过压,还得切除。

网友C:
把电容器组的容量降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因在低负载低功率因数时会出现。补偿的单块容量相对...

 厂里的负载没变动,原来都是正常的,这阶段经常出现过压。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每个电容器是多少千乏的,如果换成小一倍的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每个电容器是多少千乏的,如果换成小一倍的应该不错!

 200KVA补偿电容用200K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