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用位置控制向导,自动生成的PWM子程序调用问题

楼主(2013-09-01):
用Step 7-Micro/Win ,自动生成了一个子程序(名为PWM0_RUN),如图,现在我想在主程序里调用它。主程序非常简单,PWM周期为900ms,脉宽600ms,用I0.5 触发。请问这个程序能否实现在Q0.0 处输出PWM信号?因为我没有PLC的实物,无法检测。我用的是非官方的仿真软件,在这个软件上,我看不到Q0.0的PWM信号。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只要在向导组态时选择了Q0.0输出,就可以了。

仿真是看不到PWM信号的

网友B:
可以的。用I0.5触发,然后组态Q0.0发出脉冲,完全没问题,200没有官方的仿真软件,自制的仿真软件可能仿真不出来,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