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编程问题

楼主(2013-09-01):
proface编程中,一个位开关有操作位和监控位两个地址,操作位我知道,我想问一下监控位的地址有何作用?

网友A:
远程通信用,比如485接口到上位机上面的通信

网友B:
显示监控位的状态,该位的0和1的状态分别用不用颜色表示出来。

网友C:
按钮上的指示灯功能用的,启用指示灯功能后,颜色设置好,按下变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