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士林ss2通信

楼主(2013-09-01):
有没有高手用台达的plc与士林ss2通信成功的啊?我的怎么只能写不能读,请高手指教。士林的变频器只能读多个寄存器,我用的功能码H03也不行啊。急!

网友A:
03就是读多笔的啊,不行要看参数设置了吧。

楼主:
O(∩_∩)O谢谢!已经解决,D1120里面的起始字符要选择为0C,也就是发送到D1120的数据是H0C86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