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一

楼主(2013-09-0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一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PLC的IO口能否接受12V的电压信号????

我至今还是新手,从学校毕业没多久,问的问题幼稚请大家见谅。

  回复:  PLC的输入口的内部电路多为光敏器件,其发光二极管接输入口,再串接一限流电阻接地。其限流电阻阻值是按24V电源下设计的,即输入24V电压,使光敏器件的发光二极管流入5~8ma电流,其发出光亮使光敏器件的光敏三极管可靠饱和导通(即管压降≈0),使该输入口的输入状态由0变1。如果输入12V电压给输入口,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将会比24V输入产生的电流小一倍,由于发光亮度不够,会使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可靠性降低,即会使光敏三极管产生几伏的管压降,使该输入口的输入状态变得不确定(即或为1或为0状态不定)。故对PLC输入口的输入信号的电压应为24V为好。

  PLC输出口通常有二种电路形式:1、继电器的触点输出,2、晶体管作为电子开关输出,其输出侧的供电源可以用12V,也可接其它电压值。如S7-200PLC,如是晶体管输出,可在其输出侧的L+端接+12V,输出口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M),当输出为1时,该输出口输出电压=+12V。

   对于继电器触点输出型,其供电源交直流都可,如交流就可接220V电源,但负载电流不能过大,特别是感性负载,否则易使继电器的触点烧毁。

  二、求助帖:求交流280V降压220V

互感器上面另加2次线圈要求输出220v相当于加了个变压器,但是现在是输出电压280v,要求降压到220v,怎么用电容或电阻降压,规格大小,最好有电路图,谢谢了

   回复:楼主你说的互感器是指电压互感器吧,如是电压互感器,其次级一定是接电压表之类的高阻负载。如想将2次电压280V降为220V,可有3种办法:

  1、将后加的2次线圈匝数减少:如原匝数为N,可去掉3/14匝(如原匝数=140匝,可去掉30匝)。

  2、用2个阻值较大的电阻串联后接二次输出,如:R1=22K,R2=6K,串联后接二次输出端,从R1电阻二端做输出,其输出电压=280÷(22K+6K)×22K =220V。

  3、用一电阻R、一个电容C串联,再接2次输出端,从电阻二端取电压做输出:

       即输出电压=220V

说明:第(1)方法最好,它输出的220V电压可带一定负载,而输出电压不变。而第(2)、(3)方法所说能输出220V电压,但不能带较大负载:因输出电流变大,会使输出电压变低。它适用接高阻值负载,像电压表等。

    三、求助帖:西门子300PLC存储器求助!

如果我在西门子300的程序中使用看M0.0作为辅助继电器,那我是否还能使用MW0作为16位数据寄存器使用?当M0.0的值变化时,MW0中存储的值会不会发生变化?

    回复: 如果将M0.0作为辅助继电器使用时,就不能再用MW0作数据存储器使用。其原因:

 1、M0.0=1,对MW0来说是其高字节存储器MB0的最低位,M0.0=1对MW0来说其值=16#100=256,如程序先执行送数给MW0,后执行将M0.0置位或复位指令,M0.0的状态值将改变MW0中的对应位的值,使之与M0.0相同,这样有可能使MW0的值增大或减小256个数,即破坏MW0数据值的准确性。

 2、如程序先使M0.0置1(M0.0=1)来执行某种功能,之后又向MW0送数,该MW0的M0.0位值=0,这样将会使M0.0位复位(M0.0=0),使程序会立即停止该功能运行,即破坏了原程序的正常运行。

   四、用压力变送器来控制泵的启停问题

求高人指点,现用压力变送器(罗斯蒙特)来停止泵的工作。要求:在泵的出口管道上安装压力变送器,变送器与泵设置连锁控制,当压力为0或者成为负压时停止泵的运行,也就是说要在压力变送器上设置压力报警下限,达到下限值时断开泵。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需要再次开启泵时,变送器的值会小于或者等于压力下限,它会始终保护着泵,没法开启泵,本人考虑是用到时间继电器,但是具体需要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来接线呢?这是我头疼的地方。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不知道我这表述的信息,诸位是否明白了?

  回复:  1、你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如果是从负压 -Nn 到正压 +Nm ,其对应输出电流为4~20mA的话,应先建立转换公式,再求出0压力时的数字量 MW2,如PLC使S7-200,模块为 EM235则转换公式:      AIW0 = 6400+(32000-6400)*(Nx+Nn)/(Nm+Nn)

  将零压力值 Nx=0 代入上式,可求的对应数字量:

        MW2 =6400 + 25600 * Nn / (Nm+Nn)

 2、编程处理:(1)用实测压力对应的数字量 AIW0与0压力时的数字量 MW2 比较,如 AIW0 < MW2,则断开泵。(2)用按钮启动前沿驱动断电延时定时器T0F,再用TOF的常闭触点与比较指令相串联联,启动后I0.0的前沿使T101=1,由于其前沿信号只保持1个扫描周期。故使T101失电,延时30秒T101由1变0,在失电30秒内,由于T101的常闭触点断开,使比较指令不起作用,故可起到在压力低于0压力时也能启动泵的作用。T101的延时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见下图: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挺好的东西 我来顶一下

网友B:
看过之后受益匪浅啊!!

网友C:
先顶再拜读.......

网友D:
我是个新手,对于第4题,下面是我的思考,请王工指点:

这个程序如果在AIW0 < MW2时启动,则需要经过AIW0 > MW2状态之后才能恢复压力对泵的控制,不需要设置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4楼:

网络1:按下启动按钮I0.0,使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1,且使Q0.0=1(即使泵启动)。

网络2:由于T101=1,其常闭触点断开,此时即使AIW0 < MW2,也不会使Q0.0复位的。只有当启动按钮I0.0抬起后,再延时30秒,T101才由1变0,其常闭触点闭合后,AIW0 与 MW2的比较指令才是作用。此时如AIW0 < MW2,则使Q0.0=0,泵停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个新手,对于第4题,下面是我的思考,请王工指点:这...

 再启动时M0.2仍然是先复位后置位呀,启动不了啊

楼主:
6楼: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最好将你的程序全贴出来,指出启动不了地方,再分析好吗?

网友D:
回6楼,假若压力低于下限值,当程序一开始执行的时候I0.0还没有ON,M0.1跳变为1,M0.2置1,过了一段时间I0.0 ON,M0.2被置零,但此时M0.1没有发生跳变,所以不会被置1,所以可以启动

网友F:
还是工控网的朋友,有知识有见解,高手如云啊!

楼主:
对4楼程序分析:

 按启动按钮I0.0时,如果此时AIW0<MW2,是不会使 Q0.0=1的(即不能启动泵的),因为程序是一步一步执行的,请见以下对你的程序分析:

  网络1:由于I0.0=1的前沿使M0.0=1,又使M0.2复位,

  网络2:由于此时AIW0<MW2,使M0.1=1

  网络3:M0.1=1的前沿使M0.2=1

  网络4:此时虽然M0.0=1,但M0.1=1、M0.2=1,其常闭触点断开,故不会使Q0.0=1且自锁的。

  再有:M0.0=1自能保持一个扫描周期(它是I0.0=1的前沿驱动),当按下I0.0的第一个扫描周期过去后,因AIW0<MW2,不会使Q0.0=1(即泵启动),只要不再次按I0.0,以后的各扫描周期,网络4都不会再起作用。故此程序不能实现第4题的控制要求。

网友D:
回10楼

这个程序确实有漏洞,

在程序扫描的第一个周期时就会使M0.0=0,如果此时I0.0没有ON,则程序可以运行;

如果考虑在程序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时I0.0=1,可以在第3个网络后增加

LD SM0.1

R  M0.2,1

楼主:
回11楼:将4楼程序的第一网络指令,移到网络3、4之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