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电路问题

楼主(2013-09-01):
我想请问一下,在程序扫描过程中,是马上自锁,还是在下一个扫描中自锁。

网友A:
自锁电路肯定是直接自锁;

网友B:
程序执行:

首先扫描输入点——输入点映像到输入存储器区域——程序逻辑运算——输出到输出存储器映像区——输出到输出点

你自己分析好了

网友C:
看来是对扫描还不理解。一条一条指令从上到下执行。你看自锁触点在什么位置,线圈在什么位置。

网友D:
直接自锁,输出要输出映像区在程序一个扫描周期后刷新输出。

网友E:
应该下一个扫描中自锁。

网友F:
下个扫描周期自锁

楼主:
是下一个周期自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