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度控制_S7-200加smart lin

楼主(2013-09-01):
小弟刚接触PLC,但领导下任务,找了各种资料,买了好几本书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水温控制是我做的项目其中一部分。

我看网上好多都是PID控制,可控硅控制,这个要求不高,是来控制水温的。

模拟量输出,开关量输出,通过smartline 输入设置量,能否设置低于设定10度就开启,高于5度就断。这样误差是不是很大。因为怕开关量一直短时间内不断开关。

该用什么语言呀。。大家有什么相关的例子没·~如果有请发至邮箱:dslisgreat@gmail.com 谢谢~

还有怎么设置每天几点开启呢?几点还可以在触摸屏中输入。

哎呀头疼死了。。。触摸屏还要从头开始学习。。。哭。。

大家如果有全的电路图和PLC接线图,就更好啦~~~

再谢谢~~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是:使用温度控制器,设好上下限的温度,组成上限停,下限启动的回路 。

如果水温的控制可以是模拟量,那么再考虑使用PLC+模拟量模块+HMI来实现 。

编程中,使用PID向导做比较简单,HMI要做的很完善的话要下工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是:使用温度控制器,设好上下限的温度,组成...

谢谢啦~~我其他功能的实验也要用到PLC。。想着就一起了嘛。。。可以用温度传感器啊。。0-20模拟量输入。。。HMI不是直观嘛。。温度控制器。。给客户感觉低端了~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领域 其实最简单的是:使用温度控制...

 HMI显示温度,可以用变送器,PLC用比较语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