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维护安装技术》自测题

楼主(2013-09-01):
一、名词解释

1、验电笔                    2、剥线钳                    3、紧线器

4、万用电表                    5、钳形电流表                    6、绝缘摇表

7、电度表常数                    8、档距          9、弧垂          10、接户线

11、进户线                    12、配电盘                    13、直接起动

14、Y—△起动法                    15、星角开关

16、起动补偿器          17、单相运行          18、短路侦察器

19、混合照明          20、事故照明          21、荧光灯镇流器

22、荧光灯启辉器                    23、照明双连开关

24、自动延时熄灯开关                    25、电话暂停键

二、填空题

1、验电笔分为(          )和(          )用验电笔两种。

2、剥线钳用于剥除绝缘导线的(          )外皮。

3、万用电表可分为(          )和(          )两种。

4、绝缘摇表用于测量线路或绕组间的(          ),其单位为(          )。

5、三相二元电度表只能用于三相(          )制电路中。

6、三相三元电度表只能用于三相(          )制电路中。

7、大于10A以上的单相电度表,一般都要配用(          )。

8、架空线路与地面的距离,在非居民区应大于(          )m,在居民区应大于(          )m。

9、架空导线跨越建筑物时,其最小垂直距离应大于(          )m。

10、架空线路中的电杆,可分为直线杆、(          )、(          )、(          )、(          )及(          )。

11、电杆横担按材料,可分为(          )横担、(          )横担和(          )横担3种。

12、低压绝缘子按用途可分为(          )绝缘子、(          )绝缘子及(          )绝缘子。

13、低压线路的档距,在村庄为(          )m,在野外或田间,可加大为(          )m。

14、低压架空线路的施工,可分为(          )、(          )、(          )、(          )、(          )几个步骤。

15、架线可分为(          )、(          )、(          )和(          )几个步骤。

16、木杆的拉线必须加装(          ),其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不低于(          )m。

17、无地形限制时,拉线与电杆间的夹角,一般为(          )。

18、线路巡视检查可分为(          )、(          )、(          )、(          )和(          )等。

19、瓷珠布线适用于(          )、(          )或(          )的场所。

20、电动机的防护型式可分为(          )、(          )、(          )和(          )。

21、传动皮带轮的宽度,一般要比皮带宽(          )%以上。

22、机械动力传动装置可分为(          )、(          )、(          )、(          )等。23、三相异步电动机按转子结构的不同,可分为(          )和(          )两种。

24、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接入起动器后,既可(          )起动电流,又可以(          )起动转矩。

25、三相胶盖开关,只能用于(          )kW以下电动机的直接起动。

26、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电动机,其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          )ΜΩ,方可使用。

27、大功率电动机在运行时,必须对它的(          )、(          )、(          )的变化、(          )和(          )进行经常的监视。

28、正常照明有(          )、(          )和(          )三种方式。

29、荧光灯主要由(          )、(          )和(          )组成。

30、拉线开关在安装时,距地面一般为(          )m;距顶层(          )m;距门框(          )m。

31、扳把开关在安装时,距离地面一般不低于(          )m。

32、插座安装时,暗插座距离地面高度应不低于(          )m,明插座距离地面应为(          )m。

33、有线广播站的主要设备有(          )、喇叭和(          )。

34、有线广播站的话筒有(          )和(          )两种。

35、动圈喇叭和高音喇叭属于(          )阻抗喇叭。

36、舌簧喇叭和陶瓷喇叭属于(          )阻抗喇叭。

三、判断题

1、使用低压验电笔验电时,人手不可接触验电笔前端的金属部分。

2、使用高压验电笔验电时,只要把顶端的金属探头逐渐靠近高压带电体便可。

3、使用活扳手时,可以在手柄上套铁管以加大力臂。

4、大瓦数电烙铁多为内热式。

5、内热式电烙铁的预热时间短。

6、万用电表直流电压档也可测量交流电压。

7、用万用电表相应的电阻档,可以判断晶体三极管的管脚。

8、指针式万用电表的正(红)表笔是与表内电池的正极相接。

9、用万用电表测量直流电流时,正(红)、负(黑)表笔要按极性要求串接在被测电流的电路中。

10、用万用电表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把正(红)表笔接到被测电压的低电位(负极),负(黑)表笔接到被测电压的高电位(负极)。

11、用万用电表测量10V以下的交流电压时,被测电压值应在专用的10V交流刻度线读取。

12、数字万用表检查线路通断时,通断挡带有蜂鸣器,线路通时蜂鸣器响。

13、用万用电表测量电阻时,可在电阻带电的情况下进行。

14、用指针式万用电表电阻档判断晶体二极管管脚极性时,当阻值为正向电阻(阻值小)时,与正(红)表笔接触的管脚为二极管的正极。

15、数字万用电表不用时,应关闭表内电池的开关。

16、钳形电流表可以在不拆卸电路的情况下,直接测量线路工作电流。

17、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时,可以不把接地线与被保护设备的连接线断开。

18、电度表是专门用于测量负载电功率的电表。

19、电度表的铝盘如果反走,是由于接线错误引起。

20、单相交流电感性负载可用I=〖SX(〗P〖〗UCOSφ〖SX)〗计算工作电流。

21、三相二元电度表也可用于测量三相四线制不对称负载的电度数。

22、架线时,应在紧线前把电杆所有拉线都打好。

23、同一线路上的单横担,必须统一安装在线路负荷侧的反向。

24、终端杆、转角杆等的横担,应装在受拉力的正方向处。

25、架空线路导线的绑扎应从两头的电杆开始。

26、在架空线路中,孤垂越大,导线中所受的拉力越大。

27、低压380V架空线路在居民区的最小对地安全距离为5米。

28、同杆架设的电力线路与通信线路的最小垂直距离应在1米以上。

29、直线杆只用于支持导线,绝缘子和金具,不承受顺线路方向的导线拉力。

30、水平排列的架空导线弧垂,在一般档距时,其相互间的差别,不可大于50mm。

31、高、低压线路同杆架设时,高压横担应装在低压横担的上方。

32、配电盘由三相电源供电时,三相支线的负载应尽可能使三相负载平衡。

33、接户线在易燃、易爆或特殊场所,应采用电缆或地埋线线路。

34、硬塑料管内的导线,允许有接头。

35、不同电压和不同电度表的导线,不得穿在同一塑料管内。

36、硬塑料管暗敷时,其管壁厚度不应小于2mm。

37、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25米。

38、进户线应和电话线、电视天线等弱电线路分开进户。

39、采用瓷珠布线时,其导线截面可大于16mm2。

40、零线上不可装设开关及熔断器。

4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起动时,必须在转子电路中串接起动变阻器。

42、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如遇缺相,则未断开电源的另两相电流将减少。

43、带有负载运行的异步电动机,电源电压升高或降低都将使温升增加。

44、起动补偿器中的自耦变压器是按长时间运行设计的,可以连续多次起动运行。

45、当负载功率小于额定功率的1/3及以下时,在380V线路△接运行的电动机,可以接成Y接运行。

46、保护异步电动机的熔断器熔丝是作为过载保护而设的。

47、异步电动机的熔丝是按额定电流来选择的。

48、异步电动机的熔丝是作为短路保护而设的。

49、当异步电动机的负载率为0.75—1时,其运行费用最经济。

50、只要倒接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中的两根导线,电动机便可反转。

51、几台大功率电动机由一台变压器供电时,不应同时起动。

52、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0.5MΩ以上时,方可使用。

53、异步电动机连续起动的次数,可以不加限制。

54、采用平皮带传动时,转速比一般不应大于3。

55、当电动机与生产机械间的距离较小时,应选用三角皮带传动。

56、使用平皮带传动时,平带的紧边应在下面,松边在上面。

57、灯的开关,必须装在断相(火)线的电路中。

58、安装二孔插座时,右孔应接零线,左孔应接相线。

59、安装三孔插座时,较大的孔应在正上方,并且应接地线。

60、手提行灯,一般采用36V安全电压。

61、在危险场所和在大块金属面工作时,应采用12V的手提行灯。

四、选择题

1、为提高测量精度,使用指针式电表时,应使被测量的值超过满标值的(          )以上。

①35%         ②40%          ③45%              ④50%

2、准确度为1.5级的电压表,其最大量程为500V,则可能产生的最大基本误差为(          )。

①±5V          ②±6.5V          ③±7.5V          ④±9V

3、用准确度为1.5级,量程为500V的交流电压表,测量380V的交流电压时,则可能产生的相对误差为(          )。

①±2.02%                    ②±2.00%

③±1.97%                    ④±1.95%

4、某电度表的常数为500,当负载消耗的电能为8kWh时,铝盘的转数应为(          )。

①3200转                    ②3500转

③3800转                    ④4000转

5、某电度表的常数为500,当负载在1小时内使铝盘转动了1000转,则该负载的平均功率为(          )。

①1.5kW                    ②2.0kW

③2.5kW                    ④3.0kW

6、焊接集成电路元件时,应选用(          )的内热式电烙铁。

①20W                    ②25W                    ③30W                    ④45W

7、单芯导线进行直线绑接时,绑接长度最少应为导线直径的(          )。

①7倍            ②8倍            ③9倍              ④10倍

8、多股导线直线直接绞接连接时,左、右导线相互缠绕的总长,应为导线直径的(          )。

①8倍                    ②9倍                    ③10倍                    ④11倍

9、低压架空导线间的安全间距,由电杆档距所定,但最小必须在(          )以上。

①0.10m          ②0.15m          ③0.20m          ④0.30m

10、380V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中,如中心点接地,则各相线对大地的电压为(          )。①120V                    ②220V

③250V                    ④380V

11、低压架空线路的电杆档距,不得超过(          )。

①50m                ②60m                ③70m                 ④80m

12、低压架空线路,不使用小于(          )的铝绞线。

①6mm2                     ②10mm2

③16mm2                    ④25mm2

13、同一电杆上横担数,最多不得超过(          )层。

①3                    ②4                    ③5                    ④6

14、直线杆架空导线上、下层的安全间距,必须在(          )以上。

①0.3m          ②0.4m          ③0.5m          ④0.6m

15、农村380/220V低压线路的供电半径,一般为(          )。

①0.1—0.3Km                    ②0.3—0.5Km

③0.5—0.8Km                    ④0.8—1.2Km

16、电杆拉线一般用φ(          )镀锌铁线制作。

①3.0mm                    ②3.5mm

③4.0mm                    ④4.5mm

17、电杆的埋深,一般为杆长的(          )。

①1/4                    ②1/5                    ③1/6                    ④1/7

18、低压电力用户的电压损失百分数,不得大于(          )。

①±5%          ②±6%          ③±7%          ④±8%

19、铝绞线允许的最高工作温度为(          )。

①70℃                    ②80℃                    ③90℃                    ④100℃

20、架空线路水平排列的导线弧垂,其相互间的差别,不应大于(          )。

①30mm          ②40mm          ③50mm          ④60mm

21、架空导线不许在一档内出现(          )以上的接头。

①1个                    ②2个                    ③3个                    ④4个

22、拉线管绝缘子距地面应不小于(          )。

①1.5m                    ②2.0m                    ③2.5m                    ④3m

23、电杆在填土时,应边填边夯实,约每回填(          )要夯实一次。

①300mm                    ②400mm

③500mm                    ④600mm

24、电杆的回填土要高出地面(          ),以备雨后埋土下沉时充填之用。

①250mm                    ②300mm

③350mm                    ④400mm

25、多层横担中最上层横担的中心距电杆顶部应为(          )。

①250mm                    ②300mm

③350mm                    ④400mm

26、多层横担各横担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

①500mm                    ②550mm

③600mm                    ④650mm

27、高、低压线路共杆时,高、低压横担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

①900mm                              ②1000mm

③1100mm                    ④1200mm

28、电杆的埋深,一般为杆长的1/6,但最短不得小于(          )。

①1.4m          ②1.5m          ③1.6m          ④1.7m 

29、挖电杆坑时,为便于挖坑和立杆,马道的坡度与地面应成(          )。

①30°                    ②40°                    ③45°                    ④60°

30、架空铜导线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为(          )。

①70℃                    ②75℃                    ③80℃                    ④85℃

31、低压线路跨越建筑物时,导线与建筑物间最小垂直距离应大于(          )。

①1.0m          ②1.5m          ③2.0m          ④2.5m

32、低压接户线的档距,不宜大于(          )。

①25m                    ②30m                    ③35m                    ④40m

33、在易燃易爆场所的线路,应采用(          )敷设方式。

①木横板线                    ②瓷夹板明线

③护套线                              ④金属管线

34、硬塑料管明敷设时,其管壁厚度应不小于(          )。

①1.5mm          ②2mm          ③2.5mm          ④3mm

35、暗敷塑料管弯曲处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管径D的(          )倍。

①3                    ②4                    ③5                    ④6

36、明敷塑料管弯曲处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管径D的(          )倍。

①2.5                    ②3                    ③3.5                    ④4

37、为便于穿线,接线盒与接线盒之间的距离,在无弯路时,不得超过(          )。

①45m                    ②50m                    ③55m                    ④60m

38、为便于穿线,接线盒与接线盒之间的距离,在有三个弯时,不得超过(          )。

①8m                    ②10m                    ③12m                    ④14m

39、单相负荷电流超过(          )时,应采用三相四线接户线。

①20A                    ②25A                    ③30A                    ④35A

40、接电度表的导线应采用铜芯线,截面应不小于(          )。

①0.25mm2                    ②0.5mm2③1.0mm2                    ④1.5mm2

41、照明配电盘的供电半径超过(          ),可考虑增设分电盘。

①15m                    ②20m                    ③25m                    ④30m

42、采用木槽板布线时,每个槽内只能敷设一条截面不大于(          )的导线。

①5mm2          ②6mm2          ③8mm2          ④10mm2

43、四极异步电动机的同步转速为(          )。

①750转/分                              ②1000转/分

③1500转/分                    ④3000转/分

44、三相异步电动机带负载运行时,如突然断一相电源,其电流会(          )。

①变小          ②增大          ③不变          ④变为0

45、电动机安装基础的质量,应大于机组质量的(          )。

①0.5倍          ②1.0倍          ③1.5倍          ④3倍

46、电动机安装基础的顶面应高出地面(          )。

①50mm          ②80mm          ③150mm          ④200mm

47、380V异步电动机,最好选用(          )绝缘摇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

①250V          ②500V          ③1000V          ④2500V

48、农村中露天安装的电动机,应选用(          )的异步电动机。

①防护式                    ②封闭式

③密闭式                    ④防爆式

49、电动机容量在(          )及以下时,可选用三相胶盖开关直接起动。

①7.5kW          ②11kW          ③15kW          ④18.5kW

50、铁壳开关可用以起动(          )及以下的电动机。

①28kW          ②30kW          ③37kW          ④45kW

51、磁力起动器适用于最大为(          )中、小电动机的起动。

①30kW          ②37kW          ③45kW          ④55kW

52、采用B级绝缘的电动机,在环境温度为40℃时,定子绕组允许的温升为(          )。

①55℃                    ②60℃                    ③65℃                    ④70℃

53、三相电动机三相电压之间的差值,不得超过(          )。

①3%                    ②4%                    ③5%                    ④6%

54、三角形连接的自激励磁电容器,应选用额定电压为(          )的电容器。

①250V          ②380V          ③400V          ④600V

55、用滑动轴承的电动机,机轴的轴向窜动量,每边不能超过(          )mm。

①1—2          ②2—3          ③3—4          ④4—5

56、手提行灯应采用(          )电压。

①127V          ②110V          ③40V          ④36V

57、灯头较多,工作电流超过(          )的建筑物,应采用多回路配线方式。

①3A                    ②5A                    ③10A                    ④15A

58、照明线路中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          )。

①2.5%                    ②5%                    ③7%                    ④10%

59、用梯子进行登高维护的灯具,其悬挂高度一般不应高于(          )。

①5m                    ②6m                    ③7m                    ④8m

60、扳把开关距地面的高度,一般应不低于(          )。

①1.1m          ②1.2m          ③1.3m          ④1.4m

五、问答题

1、说明万用电表上零欧姆调零旋钮的用途及操作。

2、使用万用电表测量直流电压时,操作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3、使用万用电表测量直流电流时,操作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4、使用万用电表测量电阻时,必须注意哪些问题?

5、如何用万用电表测量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6、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小于2A的电流时,应如何进行操作?

7、如何检查绝缘摇表是否完好?

8、什么是电度表常数?(N=2000r/kWh)

9、对导线连接接头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10、焊接导线时,有哪些关键技术?

11、低压架空线路输电有哪些优点?

12、低压架空线路由哪些部分组成?

13、简述低压架空线路拉线的作用。

14、选择架空导线截面应满足哪些条件?

15、什么叫电压损失?试用公式表示。

16、架设架空线路时,在紧线前,首先应完成什么工作?

17、按巡视的目的和任务,可分为哪些巡视?

18、巡视电路时,检查的对象包括哪些部件?

19、什么叫接户线?

20、什么叫进户线?

21、室内导线敷设方式分哪几种?

22、室内明线常用的固定件有哪几种?

23、异步电动机铭牌上有哪些额定数据?

24、电动机安装前应进行哪些检查?

25、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常用的直接起动开关有哪些?

26、闸刀开关应如何安装和接线?

27、异步电动机闸刀开关的熔丝起何保护作用?能否对单相运转进行保护?

28、电动机发生哪些异常现象时,应立即停止运转?

29、哪些原因会使运行的电动机产生振动?

30、哪些原因会使运转的电动机产生噪音?

31、380V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多少兆欧方可使用?

32、镇流器在荧光灯电路中起何作用?

33、拉线开关有哪些安装要求?

34、扳把开关有哪些安装要求?

35、按键式电话机上的重拨键有何功能?

36、按键式电话机上的存储键有何功能?

六、计算题

1、有一企业其某月的无功电度数为:V=12000kVarh,有功电度数为:W=18000kWh,试计算该企业的月平均功率因数。

2、某380V线路中,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为37kW,额定效率为91.2%,额定功率因数为0.87,计算输入额定功率和线电流。

3、某电度表常数为2000转/度(r/kWh)。该表在40s(秒)内铝盘转了5圈,计算该表所带负载的功率为多少瓦?

4、某380V三相三线制电路选用LJ—25铝绞线架设,传送功率为15kW,线路长度为350m,计算该电路的电压损失。(三相铝线电压损失系数C=50)

5、某单相负载功率为450W,功率因数0.6,电路电压为220V。计算负载电流并选择电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