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使用不当引起触电

楼主(2013-09-01):
铸造车间行车工去开行车时,手刚碰到司机室护栏铁门感觉麻电,大呼有电!电工上去拿测电笔一试亮的。电从何来?司机还未上去合闸,怎么会有电?因此初步判断是滑触线受电器至司机室空开(断路器)这段线路有漏电点,用摇表测试却没有发现漏电,线路绝缘电阻在50兆以上。这样把问题集中到司机室空开上,是不是空开没有完全断开,用手一摸空开外壳,左侧面有热量,没有合闸那来的热量?打开空开检查,原来是个失压线圈,真相大白。该失压线圈是220V的,一端接在一相电源线上,另一端接在司机室铁架上。原来滑触线受电器是三相四线的,但考虑到行车上的单相设备都是由380/220单相变压器供电,因此电工认为接不接零(N)线无所谓,在一次更换受电器时就只接了三根相线,当时行车工作正常。原来行车的轨道是接PE线的,PE线最终接地、接零,这样失压线圈还是有回路的。但由于铸造车间灰尘很多,天长日久落在轨道上的沙灰被车轮碾压后,形成了一层绝缘层,造成车轮与轨道接触不良,失压线圈没有回路了,司机上去一碰铁门,加上司机满身是汗,这样失压线圈通过司机身体构成回路,触电不可避免。
这次事故暴露出几个问题:
1.行车上有电源接触器,已具备失压保护功能,电源开关上没有必要带失压线圈,实属多此一举。
2.按有关规定,行车上的220V设备都应由单相变压器供电,失压线圈利用铁架做回路是违规的。
3.受电器中的零线其实是PE线,它与行车铁架连接,目的就是考虑到轨道有接头会接触不良。因此不接受电器中的PE线也是违规的。
那么如果没有失压线圈,是不是就可以不接受电器中的PE线了呢?答案依然否定,因为轨道这根PE线随时随地有可能接触不良,必须要有一根可靠的PE线,这样万一电源线漏电,就可由PE线构成回路产生短路电流,从而使电源开关(断路器)跳闸,避免触电与火灾。这根PE线是生命线,不要以为平时“用不着”而不接。

网友A:
安全无小事

网友B:
分析的非常直观、到位,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C:
此行车电控设计上没有问题,起重机上的失压线圈一般都直接与急停开关相关联。

1、紧急情况下拍下急停按钮,总断路器的欠压线圈回路通电脱扣导致总断路器跳闸。

司机还未上去合闸,失压线圈长期带电,说明此时有急停被拍下。电气设计是没问题的。

2、行车工去开行车时,手刚碰到司机室护栏铁门感觉麻电,大呼有电!该失压线圈是220V的,一端接在一相电源线上,另一端接在司机室铁架上。

控制回路220V,一端接在司机室铁架上,这个在起重机电气设计规范上讲是不符合规范的,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控制电压接地问题分两种,一种是接地,一种是不接地,这两个目前都有用。

如果二次侧控制回路接地,则只需在变压器二次回路控制端位置引一根地线出来去接地排即可,切不可利用钢结构作为回路。此时要求PE滑触线线必须接触良好。

如果二次侧控制回路不接地,该失压线圈控制回路就与地绝缘。这个时候滑触线不接PE线人也不会触电。人触电后对地110V电压。此时即使该线圈破皮与钢结构接触,则就按变压器二次侧控制回路接地来,如果PE线接触良好,也不会触电。

3、严格来讲,大车路轨间需连接良好,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滑触线必须是三相四线制PE线上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非常直观、到位,学习了!谢谢楼主

安全意识必须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行车电控设计上没有问题,起重机上的失压线圈一般都直接...

 1.问题是失压线圈没有连接任何控制装置,一端接在一相电源上另一端搭铁。

此行车急停按钮控制的是总电源接触器,如果用急停按钮控制失压线圈,当急停钮拍下时,失压线圈断电(即失压)开关跳闸,通电脱扣而跳闸的是采用分励线圈的断路器。对急停电器应优先采用失压线圈,失压线圈在正常工作时是始终通电的,相关急停控制电路必须保持完好,急停时是切断失压线圈回路。如用分励线圈,正常工作时是断电的,这样相关急停控制电路是否完好?工作人员是不清楚的,急停时万一按钮触点接触不良或控制线已断开,就无法急停了。

2.如果采用电源开关(断路器)失压线圈来达到控制急停,应采用380V线圈,因为220V的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的次级,电源开关还未合闸,控制变压器是无电的,就只能采用搭铁来形成回路。但这是严重违规的设计,也是引起触电的根本原因,而用380V线圈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3.起重机上不用零(N)线,220V设备全由控制变压器供电,就是为了避免触电事故。对控制变压器次级电压50V及以下的,次级的一端一定要接地(搭铁),对次级电压220V的没有必要接地。50V是安全电压上限,次级一端接地是为了防止万一绝缘损坏,初级的高压窜入次级,安全电压就不安全了。接地后万一绝缘损坏,就形成短路,使初级的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对次级电压220V的变压器不接地,平时万一碰到其一根线,也不会触电,因为无法形成回路。但若一端接地,人碰到另一端就会触电,因此对这种变压器不接地反而更安全。

4.滑触线上的PE线一定要与行车的铁架连接,除了有预防触电的功能外,还有预防火灾的功能。电气火灾大部分是线路短路引起,但我们知道,短路后断路器会跳闸,怎么还会引起火灾呢?短路分相(火)线与相(火)线短路,相(火)线与零(地)线短路,相与相短路电流很大,断路器肯定会跳闸,如果不跳那是选用不当,但上一级断路器会跳闸。如果相与地短路(单相接地),短路电流就不一定很大了,这取决于接地线的电阻大小。如果短路电流不足于使断路器跳闸,但由于是持续电流,就有可能使线路严重发热而起火。为了使单相接地的短路电流也很大,保证断路器能跳闸,就要接入PE线减小线路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行车电控设...

 老兄,厉害,很专业

1、分励线圈和失压线圈回路怎么与急停相连,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们一般推荐采用失压线圈

2、220V的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的次级,这句话不知道怎么说了,从设计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的,一般控制变压器上级断路器进线可以从总断路器进线处引。

3、控制电压,即便是行灯变压器,不管是220,还是36V,次级都必须接地的,只不过国内设计师、维护人员不理解罢了,IEC标准都规定了的。STS电控系统里控制变压器接地,照明用变压器N线也是接地的,只不过它的照明回路用的漏电开关而已。

4、除了PE上机,我还是强调,路轨间接触良好,有跨接线,整个路轨小于4欧。另外,整机钢结构非焊接处如螺栓连接也要做跨接,这样一个良好的接地系统就形成了。

楼主:
220V的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的次级

这是针对总开关(断路器)而言的,对其它开关当然可以接。总开关的含义就是行车上所有的用电器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总开关不合闸,所有用电器都无电。如果总开关以外还有开关可供电,就不安全了,也失去了总开关的意义。

采用次级电压220V控制变压器的主要目的是隔离避免触电,因此也叫隔离变压器,如果次级一端接地就起不到隔离作用,这与直接用厂用变的220V没有多大区别,那还用隔离变压器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V的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的次级这是针对...

1、GB/T3811《规范》,7.5.3.2条<控制电源>规定:

控制电源由变压器提供时,二次侧电压不应超过250V。变压器的二次侧公共端应可靠接地,变压器的公共极应不被任何开关、触点或熔断器隔断,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非公共极线路的超载或短路。

规定中的“变压器”指普通降压变压器,普通降压变压器二次侧是必须接地的,当一次侧与二次侧击穿时,用来提供故障电流通路的,近而切断故障电源的。这里的接地是与电源的保护接地线(TN系统的PEN线或PE线,TT系统和IT系统 的PE线)连接。

“非公共极”系指不接地的一极。“公共极”系指从这一点引出载流零线和接地线,也指二次侧两个电源线圈公共接地的一点。

2、GB/T3811《规范》,7.4.12.4条<其他保护>规定:

起重机应设单独的照明变压器。照明变压器应是隔离变压器,禁止采用自藕变压器,照明变压器二次侧一端应接地,照明线路总电源开关应设置断路器及漏电保护开关

     上面我讲了,新出台的起重机设计规范已经由原俄式思想向欧式标准靠拢。进口到中国的起重机及中国出口的起重机都是这样执行的。楼主不信,是因为深受传统中国电工思想影响,再次强调,我们讨论的前提是起重机TN系统。

   对于220V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次级的说法,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就像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样。但从设计角度上看,是没问题的,安全的,也是有意义的。没有哪条设计规范不允许这么做。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ea282419a76e58fafab003d2.html

电气接地详细讲稿

楼主看看这个上面的介绍吧

楼主:
回8楼:

1.第一条是正确的。但在2P微型断路器普及的今天,控制电路完全可以直接用380V线电压,无论那一条线对地短路,2P断路器都会断开。

2.隔离变压器次级接地后,还能隔离吗?

3.  “对于220V失压线圈不可能去接在控制变压器次级的说法”,特指总开关上的失压线圈,其它开关上当然可以接。

楼主:
标准规范应该执行,但更应搞清楚为何这样制订标准,依据是什么?原理是什么?

网友C:
楼主是内行,不如搞清楚了再告诉我们指定标准的人,他们依据和原理何在嘛。

都是这个“ 隔离 ”两字害人啊,害了不少人

楼主:
我如果知道还要问吗?

网友C:
这是STS岸桥上面的控制图,上面是控制变压器,下面是照明变压器。

我们起重上所谓的“隔离变压器”,很大程度是相对自藕变压器来说的。

不懂的话,就还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吧。

网友C:
争论这个,永远没有统一答案,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