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PLC的输出点啊

楼主(2013-09-01):
我的一台三菱PLC有几个输出点坏了,想改到其他点上,请大侠指教怎么改软件啊

网友A:
安装编程软件,在程序中进行修改;

首先,找到输出点地址,直接修改一下数字就行;

网友B:
先安装编程软件,找到坏的几个点,替换其他备用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没有源程序,其他的免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安装编程软件,找到坏的几个点,替换其他备用点就可以了。

 是的,电脑里面要有那个软件,百度一下晚上很多,下一个就好啦!

网友E:
1, 安装 GX  编程软件,正确连接好 PLC 到 PG 的通讯线

2. 在程序中找到原来出故障的点,并在程序中进行修改;

3, 如原来从没有修改过程序,建议在师傅的带领下建造

4, 如在上海近的话可提供服务

网友F:
程序改完了,另外把线改一下。安装三菱的plc软件,找出需要修改的输出点。

网友G:
拆下继电器换一个啦。这个你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