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连接问题编程连接

楼主(2013-09-01):
请教各位前辈连接欧姆龙plc的电缆线要什么型号的  我有一个电缆线只能连接cpm1A的  其他的都连不上用大小头转换的也不行。用方头(打印口)的连CP1L也不行。请各位师傅帮助。谢谢

网友A:
USB线需要安装驱动。还要看plc上面的指拨开关,指拨开关的定义,参考说明书。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希望可以行,指拨开关对pc运行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