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13-09-01):
 1、继电器属于二次设备,有中间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时间继电 器等,用于信号采样、转接、控制、保护等,属于低压设备,触头容量均较小, 一般为 5A。 断路器属于一次设备,有空气断路器、油断路器、真空断路器、SF6 断路器等, 它直接工作在一次电源线上,用于负载的分、合(控制)电源的作用,根据型号 不同,工作电压及触头容量也不同
 2、继电器是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通常用在控制电路里。 熔断器是以自身的破坏来避免电路受损,用在保护电路里。 断路器就是空开类的开关,控制电路通断的。 继电器是用二次控制电路里。 熔断器是用在保护电路里。 断路器就是控制电路通断的。
 3、继电器是把小电流或小电压放大。也是扩大二次接线的路数 熔断器是防止线路和电器设备短路造成更大损失的保护装置 断路器作用除于熔断器相同外可启动和停止电器设备并可免去换熔丝的麻烦
 4、熔断器:有高低压之分,可切断短路电流。用于保护在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 对电源和用电设备的破坏。不能反复使用 断路器:有高低压之分,可切断短路电流。用于保护着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 对电源和用电设备的破坏。可以反复使用。
 继电器:只有低压和弱电电路使用。用于控制回路中,对电路实现控制和保 护功能。通常是用小功率驱动大功率。可实现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元器件之间的 控制。按照其功能有可分为:电压继电器、电流继电器、功率继电器、时间继电 器、热继电器、电流电压继电器等等

网友A:
   “继电器:只有低压和弱电电路使用。用于控制回路中,对电路实现控制和保 护功能。通常是用小功率驱动大功率。可实现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路元器件之间的控制”,这应该是它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