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电箱内开关连接电线选择问题

楼主(2013-09-01):
学校教师配电箱设计图纸:

楼主:
总开关进线与分开关出线设计图纸已经给出来了,请问在配电箱制作时开关与开关之间的线用什么规格的呢?
在有一个总开下分5路,听师傅说需要到各个分开关之间进线不能并联,那么就需要从总开到各分开关之间都要连线,那么多的线总开接线怎么制作。

有这方面的规范没有,到底怎么制作比较好

网友A:
这小配电箱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B(2013-10-20):
图纸看不清楚啊!这个配电系统图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