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ep7安装后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01):
本人小菜鸟,正在学习plc编程,在win7 64位旗舰版安装好Step7_V5.5_SP1_Home_x32_x64,与西门子s7 200  cpu226通信时候一直连不上,检测PG/PC时候显示空白,如图请问是什么原因?以及有什么办法改正。小的在此叩谢各位大侠。

网友A:
Step7 V5.5用于S7-300/400系列PLC的编程,您与S7-200编程需要安装Step7 MicroWin V4 SP9。

网友B:
驱动没安装成功;

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C:
   Step7 V5.5用于S7-300/400系列PLC的编程,您与S7-200编程需要安装Step7 MicroWin V4 软件,不是同一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7 V5.5用于S7-300/400系列PLC...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p7 V5.5用于S7-300/400系列...

 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没安装成功;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