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MIN监控Q0.0/Q0.1=ON了,可PLC输出没动作呢

楼主(2013-09-01):
咨询一个问题,S7-226,MICROMIN监控Q0.0/Q0.1=ON了,可PLC输出没动作呢,就是说PLC输出灯没亮?

网友A:
可以这样分析:

   1、PLC是否输出触点损坏

   2、PLC有没有到运行状态;西门子200的CPU有个拨盘;

   3、程序有没有问题,编译通过没有?

网友B:
没有RUN的话程序也监视不到接通的。排除坏的可能性的话,只有剩下一个可能:双线圈。

网友C:
如果是在监控表,看的话,就很直观了。

程序执行后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