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yb2866255---王者之师

楼主(2013-09-01):
    一条导线正常工作时它会通过高濒电流`这条线很细`通过电机的带动使它一直在做36O度的旋转`现需要做个东西来检测这根线有没有断`如果断了就输出一开关量`

网友A:
  好像网上有一种断线侦察仪设备吧 ?

网友B:
爱上电工:你好!好长时间未看到你的信息了!你这个帖子我刚刚看到,回复晚了,抱歉!!

  你说的可以自己作:将次导线穿入一个电流互感器中,即相当用互感器监测导线的电流,根据导线电流的大小,及互感器的匝数,可推算出互感器的感应电流,再按下图做一个检测电路即可实现你的要求。

  根据互感器的电流值来选择电阻R1:如 I=100ma,R1可选=51欧,这样R1的电压=5V左右,即:选择R1的原则为确保R1的电压在 2~10V之间都可。这样就会使晶体管导通,继电器吸合。当导线断线时,其电流=0 ,必然使R1的电压=0,使晶体管截止,继电器断开,就可以继电器的触点信号输出导线报警信号。

  此电路非常简单,只需一只晶体管、2个电阻、1个电容、一个整流桥,一个小型继电器。费用几元钱,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上电工:你好!好长时间未看到你的信息了!你这个帖子我...

多谢大师还记得我,小弟不胜感激!

   以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望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空上导线上是高频电流,互感器能正常检测出来吗?

我的想法是在A与B之间,做个什么东西来检测,A与B与导线接触,不知可行!

网友B:
1、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原理类似,只要是交流电,互感器都可以感应出同频率的电流的。

2、你画的大圆圈表示的什么?是一条旋转且闭合的通有高频电的导线吗?如果是:

 (1)、用互感器的方法是可行的。

 (2)、你说的方法:AB二处与导线接触,暂时没有什么办法。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原理类似,只要是交流电,互感器都...

 多谢大师,我找到到了个办法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