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安装问题

楼主(2013-09-02):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32位XP系统的,安装完三菱编程软件的8.52中文版和8.86版,打开软件总提示"system files failed,please restart system",然后进入软件新建项目之后就未响应了。下载的软件没问题,其他电脑都能安装。各位达人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样还是软件安装问题,建议在安装时闭关杀毒软件,还有将 按原来默认的目录安装,XP 系统最好是纯净的 !

网友B:
正常都是安装一个版本就行了

楼主:
电脑没有杀毒软件。默认的目录就是直接安装到C盘吗?

   我没有安装两个版本,是两个版本都试了。安装后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还是软件安装问题,建议在安装时闭关杀毒软件...

谢过大神,安装在默认目录可以了。听说可能是因为我更改的安装路径包含汉字,系统不能识别。现在默认安装到C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