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机构设计合理不

楼主(2013-09-02):
  公司有一生产工装设备,也就是吊装两件汽车车轮总成, 现在吊装两件汽车车轮总成,重的约 60KG 左右,现在吊装机构的齿轮杆或是条上的齿总是坏了,让对方重新设计后改装成现在这个齿的样子,可总是感觉不太对的,各位亲发表一下意见

  看看这齿杆上的上部太宽,齿根太小,是不是不点设计上的问题呀 ?

网友A:
情况不明。不能给什么意见。

是不是齿条向下运动,钩收起来。然后到达车轮内部,齿条向上,钩伸出。卡住车轮内孔。

让我明白了,才继续吧。

网友A:
如果按照我理解的使用方法的话:

要是我设计的话我把它设计成这个形状。吊住重物的时候齿轮和主动件根本不用受力。并且整个钩在进入中心孔的时候主动件也不需要运动,自然可以合拢。通过车轮中心孔之后自然张开。使用比较方便,控制方便。而且安全。

网友B:
模数 压力角 顶高系数 顶隙系数 这些在你齿数和中心距确定的情况下都已经确定了,楼主说的上部宽,下部小是齿轮转动需要的!如果楼主觉得不合适,就测量计算下参数。

网友C:
感觉齿杆的内孔孔径过大,一旦使用过程中齿杆与孔略有间隙,内孔到齿根的材料本身厚度小扭力大,就会出问题。

网友D:
1、材质;

2、结构受力;

网友E:
与其结构和受力有关,只要强度满足要求就没问题。剩下的关键就在于装配时的公差和工艺了。

网友F:
60公斤不是很重的负载,结构问题不是太大,材质和热处理是关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明。不能给什么意见。是不是齿条向下运动,钩收起来...

  对,来点你设计的图纸看看结构,这样知道受力点,

齿轮上半大,下部有点小!

网友H:
咬合部分受力齿只有一个,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