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现电老鼠!

楼主(2013-09-02):
如果有人偷用自己家的电,除了找线路还有什么比较快捷的方法?线路太多过长不好找,不要说什么拉闸看哪家没电什么的

网友A:
你把自家的用电全停,电表还走的话就说明有偷电的了。

网友B:
   这不简单, 在自己家里有用电设备关掉电表还转就有人偷电呀, 或是你将家用电设备统计一下大约多少也知道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简单, 在自己家里有用电设备关掉电表还转就...

想不动声色查出是哪户人家偷的呗,你说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自家的用电全停,电表还走的话就说明有偷电的了。

想不动声色查出是哪户人家偷的呗,你说怎么查!

网友C:
把自家的用电器都关掉,接进380V或更高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自家的用电器都关掉,接进380V或更高的电压

 够狠

网友E:
用钳表测电表的电流和自己的入户电流,对比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自家的用电器都关掉,接...

要是我,我也会用这个。在电源处拉一小线用于升压。先用全波整流,先费掉大功率的电机负载。再用倍压整流,目标是开关电源。最后用变压器升到多少,目标是变压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