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都需要做哪些工作?

楼主(2013-09-02):
现在我接到的任务是调试变频器,ACS510系列的,之前没有做过变频器调试,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系列的变频器调试都需要做什么工作,注意什么????

网友A:
主要是看具体的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具体的负载是什么

如果负载是泵呢

网友B:
一个是主回路,另外一个功能使用控制回路以及参数,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回路以及参数。三方面考虑吧。

楼主:
我没说清楚

西门子200PLC和变频器怎么实现通讯

网友C:
看看你采用是方式,一般的就是频率加运行方式,如果闭环矢量有点复杂哦

网友D:
先要检查变频器里面的电机参数,最好看看变频器的每个控制端子的作用,还要看看电机的正反转,有些变频器的调试步骤不一样,这都是最基本的。

网友E:
看下说明书上里面的各个接线端子的功能,不同类型的接线不一样(比如NPN输出高电平1,PNP输出低电平0),接好线,再调整变频器和PLC的对接。

网友F:
电机参数、频率等基本参数、保护功能等,都比较简单的

网友G:
是只调试变频器还是连同PLC与变频器通讯?

只调试变频器的话,带个使用手册,根据负载调整相关参数就可以了

要与PLC做通讯的话,需要了解PLC发给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是否正确,通讯地址是否正确,通讯参数是否正确,最好带个串口通讯助手类的软件到现场调试,会事半功倍!

网友H(2014-01-06):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主回路,另外一个功能使用控制回路以及参数,还有一...

网友I(2014-02-10):
是泵的话,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20组,即频率的限幅,2:加减速时间,即22组参数 3:根据你的控制方式,如采用PID宏的话40组参数需要在现场随机而定,,标准宏的话就需要认真调整控制器,4:故障复位,3004为1,5:继电输出据图纸来调,即14组参数5:32组参数,也随机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