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度表问题

楼主(2013-09-02):
一块三相四线电度表为总计量表,下面又接着一块单相电度表和一块三相四线电度表,为什么两块表数相加和总表能差800度电,请问大家是下面两块表其中一块表计量不对吗?还是有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
互感器的倍数不一样吧,要乘以倍数才是准确值,比如5/400就是80倍

网友B:
一是倍率,另外。电度表不能单纯的相加。你得看是有功的还是无功的,还是视在的。

网友C:
1.表的误差(包括互感器的误差);

2.总表下只接这二块表了还是有没经下面表的支路;

3.800度差的多吗?如果总表计量100000度了才差800度,误差才0.8%。

网友D:
电表数怎么调小些啊????

网友E:
  “两块表数相加和总表能差800度电”,是哪一时间段的?一个月还是一天?如果是一个月,对于每天负荷电流几百安的较大用户来说,算不了什么。如果总表正误差,分表负误差,一拉也可能一个月下来差几百度电。如果是一天的差值,就要检查电度表与互感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的倍数不一样吧,要乘以倍数才是准确值,比如5/4...

网友F:
楼主仔细看看变比

网友G:
分表和总表之间接线的长度不长的话,另外接线没问题的话,就是变比的原因。看下总表的下面是不是有互感器。

网友H:
楼主仔细看看变比  有没有乘上呀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仔细看看变比  有没有乘上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