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线颜色的区分

楼主(2013-09-02):
自动化控制柜内部少不了PLC,变频之类的,关于接线也有一定的区分。

我习惯于棕(高电位),白(信号线),蓝(零线),黄绿双色(地线)。

还有三相电源线,用的统一黑色,但是压线端子区分,黄绿红,如图:

不知道这样规范否?

大家都是如何布线的呢?

网友A:
我们是三相线红绿黄,PLC输入线蓝色  输出线红色  白色零线  黄绿线地线。

网友B:
布线清晰明了,不错。横平竖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布线清晰明了,不错。横平竖直。

网友D:
个人觉得,这样子布线还是很清楚的(最好再有专门的电工保养一下,有利于维修);不过那个标签的字体太小了。建议放大后贴到“走线槽”上。

网友E:
PLC布线向一更个方向,可以更美观

网友F:
比我做的好看多了。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样子布线还是很清楚的(最好再有专门的电工保...

 千万不要贴到线槽盖板上,看到无数的厂,都会有那么些白痴电工不知道是没有图纸还是不喜欢用图纸,检修时把线槽盖板拿掉,检修完毕不盖回去,到处扔,时间一长就丢失了,会给下次检修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TM自己技术不好就知道怪你设备设计缺陷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