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200PLC和ABB变频器通讯程序

楼主(2013-09-02):
求西门子200PLC和ABB变频器通讯程序

no_snow1987@126.com

网友A:
你好

    可以找西门子200通信方面资料看看,找实际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找西门子200通信方面资料看看,找实际案例;

西门子的看过了,变频器的也看过了,还是一团乱麻呀

网友B:
找一些西门子200通信方面资料上面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hil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好    可以找西门...

只能说明你是囫囵吞枣,根本没有看懂。

1、两者通讯,自然先要确认好双方都支持的协议。

2、一旦确认好协议之后,需要的硬件就需要考虑好,不可能凭空通讯的。

3、往往需要调用相关的指令才能实现数据的读取。

4、通讯可以通过一些调试软件确认程序是否正确,通讯报文是否正常。

如果实在不懂,就去找人帮你搞定,出钱也是应该的

网友E:
 变频器设置比较罗嗦,

ACS800的要配MODBUS卡,要1500元左右,

40001=1151运行=1142停止

4002是给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