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图三菱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有一台三菱PLC的FX1N机器,但此型号的编程软件(如图)没有此选项,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GX Developer8.86或者GX Works2;

你这个软件不知N年以前就淘汰的(还是DOS系统我用过)

网友B:
楼主可以选FX1试试吗

网友C:
一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