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提高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吗?

楼主(2013-09-02):
电动机工作时有时候会出现超载现象,不是很严重,加上变频器后,能不能提升电动机功率?

例如,能不能使30KW电动机功率提升10~20%?

网友A:
如果设计上电机还有余量的话,提高电压,使磁通增强,力矩加大。如果电机没有多少余量了。提高电压的话只会增大电流,而未见磁通加大。没有效果。

刘翁应该有话要说,大家静候。

网友B:
电动机的功率决定于电机通过的电流,而电机的许可电流决定于电机内部电磁线的截面积与散热条件,电机内部电磁线的截面积在制造后就已经是定了,至于散热条件再怎么提高也就是加大散热能力3%-5%(这个针对常用鼠笼式封闭电机,对于开启式电机最大可以提高到10%左右),也就是常规电机最大功率输出提升3-5%,开启式最大提升是10%

楼主:
刘翁还没有出现,大家有话自由发表。

XW:你想怎样?

东方:我想用变频器提高电动机的功率,不知可行?

XW:怎样改变呢?

东方:先不讲变频器,而是把50Hz的风机用在60Hz电源上,情况会怎样?

XW:首先转速会提高20%,但主磁通会减小,最大转矩Tm也减小,功率是不会提高的。

东方:但使用变频器就不同了,如果保持V/f不变,Tm就不会改变,电流也不变,但转速快了,功率相应加大。

XW:按你这样说,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使电机功率提高20%了?

网友C:
1、东方你好!

2、“使用变频器就不同了,如果保持V/f不变,Tm就不会改变,电流也不变,但转速快了,功率相应加大。”

1)既然变频器可降低功率,也就能提高功率,举例说,频率由30HZ升到50HZ,功率也随之提高!

2)如果你说的是相对于工频运行,那就有问题了,因为电机超速运行,频率升高,电压不能升高,对负载的要求是恒功率负载才可以超速运行;非恒功率负载,一旦进入超速运行区间,电机电流将会严重过载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东方你好!2、“使用变频器就不同了,如果保持V/f...

刘大哥高见使东方茅塞顿开!尤其是“”既然变频器可降低功率,也就能提高功率”一说,逻辑性很强啊。

 XW:但是,刘翁也说道“对于工频运行,那就有问题了,因为电机超速运行,频率升高,电压不能升高,”

东方:这个好办。在一定的范围内变频器的电压是可以升高的。比如升到440V,应该没有问题。

XW:提高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在一定的范围内变频器的电压是可以升高的。比如升到440V,应该没有问题。提高15%。

1、“电压是可以升高的。比如升到440V,”,这样频率升高时,保持磁通恒定,额定转矩、额定电流恒定;

2、所以额定功率可以提高;

3、但是电压“升到440V”,电压波形接近方波,损耗增大,所以功率增大是否能达到15%有待试验确定!

网友C:
4、同样体积的电机,额定频率高时,功率可以做的大一些!举例说开关电源变压器由于频率高而体积很小,但功率并不小,和50HZ电源变压器相比!

网友C:
5、举例说60HZ电机,功率相同时,体积重量要小一些!或者说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用于50HZ电源,额定功率要下降!

楼主:
刘大哥讲的很清楚,基本功扎实,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