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写一个可以更改时间(节拍)的程序

楼主(2013-09-02):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设备上有离线阀动作4秒后脉冲阀动作0.1秒,(千万不要说脉冲阀动作0.1秒可以吗?)但现在我告诉大家是可以的,(因为他的瞬间动作时间是0.03秒,我们一直在用OK),离线阀4秒后关闭,隔45秒后动作下一组动作,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共有7组,我想解释下就是离线阀动作8秒就是动作4秒关4秒,在动作中间脉冲阀动作0.1秒,我现在的问题是我那个45秒的间隔时间客户可以睡意改动,而不用每次要我们背着电脑拿着数据线去改时间,(距离远的话也不行)我现在的想法是加个时间继电器,不知道可否?但程序没写好,最主要是写不出来,呵呵,不知道那位仁兄帮帮我排一下忧?解下难!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思路,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有两种更改方式:

1、用文本修改

2、根据工序,自动变更,如执行A工序,30秒,B工序时20秒,…

你的PLC品牌?

网友B:
用变址做,你想怎么改都可以

网友C:
  关于“45秒的间隔时间客户可以睡意改动”可以这样作:1、45秒的间隔时间的定时器,其45秒的设定值改为存储器(如VW10)代替,VW10可用2个外接按钮的输入点对其置数。2、用2个PLC的输入点分别作置数和左移数据按钮,可用编程的方法对VW10置数。见下梯形图:

  程序说明:I0.2 为置数按钮,每按一下I0.2,使VW10加1,如连续按5下,其VW10=5.

i0.3 为左移4位按钮,即按一下I0.3,则使VW10左移4位,如原VW10=5,按一下I0.3,使VW110=16#50,即VB11 的低4位数移到高4位。如再按I0.2按钮3下,其VW10=16#53....

  用此法不用其他设备即可直接改变定时器的时间值。整个程序已编完,如需要,可上传(用S7-200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两种更改方式:1、用文本修改2、根据工序,自动...

 永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有两种更改方式:1、...

 请问怎么用文本修改?跪求

网友A:
请问怎么用文本修改?

跪就免了,屁大点事,太难听。

你先回答是什么品牌的PLC?以下是FX的程序,T3是时间继电器,D214是供文本上更改时间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用文本修改?跪就免了,屁大点事,太难听。你先回...

 你那个时间改了,但你那时间间隔怎么弄!也要跟着改变啊

网友D:
1加个触屏,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通过触屏调整。

2别使用内部时间继电器,使用外接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45秒的间隔时间客户可以睡意改动”可以这样...

可不可以用三菱编程啊?

楼主(2015-07-01):
引用 网友C:
关于“45秒的间隔时间客户可以睡意改动”可以这样...

可以上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