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菱伺服脉冲控制

楼主(2013-09-02):
各位朋友,我用PLSY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那么脉冲频率S1该怎么设置呢,它和电子齿轮比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等价关系式可以用吗?希望各位朋友帮帮忙,谢谢!

楼主:
我请教过其他人,说PLC发送脉冲频率S1*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转速,这个对吗,我感觉好像不太对吧

网友A:
1、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4/电子齿轮比;

2、伺服电机转速(转/分钟)=(发脉冲的频率/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4/电子齿...

我想问一下啊,第一个公式中,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乘以4,这个4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式子中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是不是就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啊,比如我用的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是不是就是这个呢?我是新手,难免啰嗦点,不会的多,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1、4倍频;

2、不是;第一个公式中,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