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一张手工的电路图,请高手们提提意见

楼主(2013-09-02):
这种图恐怕现代的工控人,觉得很可笑吧!

网友A:
画的比较规整,不错。

网友B:
定时器的触点类型有点分不清,什么延时常开动断触点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的比较规整,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的触点类型有点分不清,什么延时常开动断触点等等。

触点应为左常开右常闭

网友E:
鄙人画图不习惯这样画,我喜欢像梯形图样横着画。。。。

网友F:
第一个中间继电器是不是可以省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中间继电器是不是可以省下来?

 谢谢楼上的,请帮我改一下,感谢

楼主:
实物是这样的!请帮我看看!

网友G:
做得很好,不仅有电路图还有实物。。。。。。

网友H:
JZ2-1应该是常闭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JZ2-1应该是常闭点吧

 jz2-1是自保触点,当光电开关KG前面的物体过后,使T1和Jz2保住,靠T2的点来断开;

网友I(2014-01-27):
作笔记或画草图时,可以这样画。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感觉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作笔记或画草图时,可以这样画。

自己试验用的!!

网友M(2014-02-27):
画图方面上大致没有问题,控制上也没有问题,应该说一下工作原理和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N(2014-04-16):
期待继续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