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灯泡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2013-09-02):
    将电阻R与灯泡A串联,将线圈L与灯泡B串联,接成下图所示的电路,其中A和B是两个同样的灯泡。合上开关K后,灯泡A和灯泡B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由于电感的滞后性,A灯泡先亮,随着B灯泡亮度的增加A灯泡亮光逐渐变暗

因为在直流的环境下,电感形同短路,所以而B灯泡会逐渐变亮到一定程度后不再变化

最终的结果是B灯泡亮度超过A灯泡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这就是电容与电感的变化 !

网友C:
这个电感要相当大才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那打开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要相当大才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那打开呢?

打开后两个灯的亮度相同,并一直减弱直至熄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这就是电容与电感的变化 !

网友F:
   电感是电流的惰性元件,它在电路突变时,将保持突变前的电流不变,随着充电或放电,其电流逐渐增大或减小。即电感在电路突变时,其电流是不能突变的,而它的电压可以突变。电阻是个勤快元件,它在电路突变时,其电流与电压随外电路变化而变化,即电阻的电流与电压是都可以突变的。

  分析电路:当开关处于断开时,R与L支路电流都=0,突然合上开关:

1、R支路由于灯泡A也是电阻,其回路没有过渡过程,支路立刻达到电路稳态:R与灯泡A电压按各自电阻值的大小比例分压。即从始至稳态,灯A的亮度不变。

     灯的电压=电源电压 * R/(R+ R)

2、而L与灯B支路,合闸瞬间,L将保持合闸前的电流不变,使支路电流I=0,故使灯泡B的电压=0(灯灭),电源电压全部加在电感上,即L的电压=电源电压。随之电流由0 开始增加,使灯B电压由0增大,L的电压由电源电压值开始减小,直至L的电压=0,灯泡的电压=电源电压达到稳态。从始至稳态灯B的亮度是由灭逐渐亮,直到稳态最亮,且保持不变。

     灯的电压=电源电压

 3、通电稳态后再断开开关,由于L的特性:保持断电前的电流,该电流将通过灯B、灯A、R回路放电,随之放电,其电流逐渐减小为0,在此过程中,灯A是先由不太亮然变亮,随之电流逐渐变小灯A逐渐变暗,直至全灭。而灯B在开关断开瞬间亮度不变,随之电流逐渐变小灯B逐渐变暗,直至全灭。

网友G:
A先亮,B慢慢变亮,然后亮度会和B相同,再然后B的亮度依旧增加超过B。A的亮度始终保持不变。

网友H:
当合上开关时a先亮,b后亮。前提是电感要足够大。当断开时a合b一样亮。并且同时灭。

网友I:
电阻电感小的话没有什么,只有电感量很大才能看到(估计电感要N亨特以上才有效果,电阻就不同了,只要超过灯泡电阻30%就有明显效果)

网友J:
解释电感时必说的电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阻电感小的话没有什么,只有电感量很大才能看到(估计电...

网友L:
A等灯亮度一直一样,B等慢慢点亮,A灯比B灯亮。

网友M:
电感导致了电路的惯性,大家忘了灯泡还有个热惯性,简单的电路细究起来并不简单

网友N:
电源是直流哦,该是同时亮吧。

网友O(2014-10-29):
同意一楼的说法,分析得正确,当然电感和电阻的大小要综合考虑。

网友P:
楼上的都是中学生吧!

网友Q:
1、理论上,合闸的瞬间B灯先亮A灯后亮,在电感足够大时,可以用眼看到这种现象,电感较小时眼睛不会观察到。2、正常工作后,B灯的亮度高于A灯的亮度,因为A灯串联有电阻器,所以,A灯的工作电压小于B灯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