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8调不出tcc等参数,是否被锁住了?

楼主(2013-09-02):
ATV28调不出tcc等参数,是否被锁住了?万能密码多少?试了6969还是不行!大侠帮帮忙!

网友A:
查看变频器说明书,有段这样的说明,那估计是你安装了可选件了。

楼主:
就安了电位器调速,二线外部控制!电位器正常,但还是不能进其他参数!

楼主:
大侠帮忙!!!除了SUP下面的参数能看到,其他看不到!

楼主:
大侠帮忙?大侠都干啥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