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n命令 bcd码到2进制

楼主(2013-09-02):
RT。。本人基础着实差,一直没搞明白数据类型方面的基础知识(书本难理解)。

以上PLC中  D1142与D1150中的一样,为何要多一步BIN的命令,用来转换?目的何在?为什么不能直接用D1142的数据?

PS:D1142和D1150都要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Bcd就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

例如10,Bin的表示为0000 1010,而Bcd的话就成了0001 0000,所以需要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cd就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例如10,Bin...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d就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例如10,Bin...

大神你好,我怎么看到BCD是2进制数来表示10进制

BCD码——是指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的十进制数

网友C:
同样的16位二进制数,各种码制表示的对应的十进制数不同,所以很多时候要进行码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