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给个维纶和欧姆龙的程序样列

楼主(2013-09-02):
如题,小弟刚接触维纶触摸屏,求各位给个和欧姆龙的程序,谢谢大家了。QQ2545275777

网友A:
你好

    其实只要动手起来,就不难;

    只要触摸屏地址和PLC地址对应就行了;

    手册上都有介绍的;建议你下载触摸屏手册看看;

网友B:
你做个样例,对照威纶的手册即可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C:
只要你不是傻子,自己看手册,打开软件就可以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    其实只要动手起来,就不难;    只要触摸...

威纶官网上还有入门视频可以参考看看,不明白的直接技术电话搞定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