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地址冲突会损坏工控机

楼主(2013-09-02):
        各位:我通过路由器连接PLC,PLC的IP为:10.17.7.145,我电脑IP设置为:10.17.7.149,一直连接的好好的,但今天区域工程师说我的电脑IP地址不对其他地方有用,要改一下不能用哪个IP地址,我当时说没有问题一直是用的这个地址不用改,后来在他的坚持下就改为10.17.7.198,已连接就报IP地址被占用,灌注机显示通讯故障,灌注机的操作屏连接的工控机,报警复位不了,重新启动工控机工控机自检初始化时却通不过,在初始图片处卡住,多次重新启动都一样,后来把文件重新安装了一次,重新启动还是一样,用电脑网线连接工控机,PING 10.17.7.146(工控机的IP通讯地址)查找不到这个地址,后来只有在其他机器拆了一台工控机来,安装上本机的CF卡后上电运行,很快进入正常画面。试了一下把网线拿掉同样卡在那个地方启动通不过,后换回先前的工控机还是一样故障,证明那台工控机网卡出了问题,它的网卡是集成的。

    各位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事吗?是否网卡真的坏了?还是没有想通IP地址冲突也不至于损坏工控主机呀!

网友A:
IP冲突不会损坏硬件,不过影响正常工作是肯定的。

楼主:
   搞电这一行有些事就是让人无法理解!但折腾了半天什么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换一台主机就行了,从技术与道理上都很难说的过去,最多就是掉线(IP相同的地址掉线)但灌注机的IP又与电脑的IP地址不同应该不受影响,但结果就是它出了问题。

楼主:
好在是没有生产不然事情就搞大了。

楼主:
   上次去备份PLC上的程序是用适配器通过DP口连接,也出现一个怪问题,程序都快下载完了,人还离电柜几米远,正打电话突然机器排水很大一声,回头看操作屏上一片红全是报警,立即拉开柜门看PLC没有报警正常,还以为是操作工在操作间做什么了,结果操作工过来说没有,看我连着电脑问我做什么了,真不好受,也好在那天在做测试,没有正式生产。

 后来诊断了一下发现4个从站有3个站在当时没有通讯上,PLC的DP接头上装了两条线,一条条挂了3个站,另一条只有一个站,一个站的也丢了,挂3个站的一条线上丢了2个站,挂在尾部的那个站没有丢正常,有时真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B:
也许只是个赶巧的问题!

网友C:
1,IP冲突不会损坏硬件,不过影响正常工作是肯定的。

2,但是工控机有时重新启动倒会死机,这个倒是时常遇到这,有时好好的工控机断电重新启动后就挂了,再也无法启动,只能 GHOST 还原系统才能正常启动

3,还有就是当你的工控机没有正常启动时,运行 CMD PING 10.1<此处内容被屏蔽>146 地址是无法成功

楼主:
这次搞得我很被动厂长很不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IP冲突不会损坏硬件,不过影响正常工作是肯定的。2...

但系统盘CF卡插新的工控机启动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