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简单的工程

楼主(2013-09-02):
一个超简单的涂胶机两轴运动控制的小工程

网友A:
不得不说柜子做得很漂亮。

网友B:
两个风扇都是往外排。哪里进风啊?

网友C:
风扇一进一出吧?

网友D:
是不是风扇装对角的话  散热效果会好些 ?

网友E:
一般有风扇就有百叶窗的说

网友F:
嘿嘿,风扇上方的蓝色物体是什么啊,是开关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嘿嘿,风扇上方的蓝色物体是什么啊,是开关吗?

 看起来不错,上面是按钮好像,貌似还有个触摸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嘿嘿,风扇上方的蓝色物体是什么啊,是开关吗?

   那个是电柜的总开关吧,做工很是不错的说,上面两个黑色是什么?

网友I:
开关电源怎么那样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风扇都是往外排。哪里进风啊?

 进风口在门上呢,是有点怪吧,电箱外壳是根据机器的安装要求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有风扇就有百叶窗的说

 进风口在门上呢,是有点怪吧,电箱外壳是根据机器的安装要求而设计的。门上就是百叶窗。

网友B:
孔在门上。那好,我没有问题了。100分。

网友J:
箱子很紧凑,做工很精美。

网友K:
表示鼓励,信捷pLC,值得信赖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嘿嘿,风扇上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怎么那样安装?

 标准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表示鼓励,信捷pLC,值得信赖呀

 信捷的伺服看上去有点像台达A2,比较精美,如果编码器和驱动器采用通信就比较完美了,一对电源,一对数据线,编码器到驱动器用一个四芯屏蔽电缆就搞定了

网友N:
看起来好精致!多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O:
用伺服为什么还要变频器的???

网友P:
楼主挺厉害的,对我来说就比较难,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Q(2013-10-18):
箱子应该是五金店里普通的配电箱大概500*600mm的样子,不过内部的确不错。如果能看到程序学习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R:
楼主是做软件工程还是硬件工程?硬件做的很漂亮!

网友S:
引用 网友T:
3x,布局不错

同感 我也觉得布局不错   总体效果相当可以

网友U:
变频器好像是用四方的E300吧,这家变频器公司品质不错,我看我朋友那边一直是用的这款

网友V:
号   我也觉得布局不错   总体效果相当可以

网友W(2014-04-17):
挺不错的。还是很工整的。

网友X:
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啊,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用通讯还是端口控制啊?

网友Y:
这个机箱内安装的是三菱PLC吧?不知完成什么工艺过程?

网友Z(2014-07-26):
我觉得做的很不错!!!!
但是控制柜好像没有门吧???

网友AA(2015-04-25):
没有程序来看看学习,呵呵,柜子很漂亮

网友AB:
做得有意思,别出心裁,楼主

网友AC(2015-07-20):
学习学习谢谢。新手学习中。111

网友AD(2015-10-24):
控制面板做在顶上????

网友AE(2016-06-18):
不错,很飘亮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AF(2017-02-05):
不错,做的很好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