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求助贴:西门子step7解惑!

楼主(2013-09-02):
各位大哥:

      小弟初学西门子300PLC有好多不懂,今天碰到了一个。。特向各位大哥求教。

        下图1是我在step7库里看到的有好多功能FC,可是我看资料不是说功能FC和FB不是需要用户来编写吗,怎么又现成的。。?如下图1的FC5。

        可是, 同时我也可以新建功能FC5,然后我再打开新建功能FC5  里面又是空的  是怎么回事?很纠结。求指教!

图1:

图2:

网友A:
撸主,FC是用来在OB1中调用的,你只能通过说明去了解FC的功能,不能看到里面de的程序,就和200的MODBUS库一样

网友B:
西门子为了方便用户,会提供一些通用指令的Fc,SFc,SFB,Fb,叫做标准库,同时也会根据不同行业收费提供这些行业的库。

用户可以无视这些标准库,自己新建Fc,Fb,但是,如果已经调用了标准库,那么用户自建的Fc,Fb不能与已经调用的Fc,Fb同名。

网友C:
1, 这就是 SIEMENS PLC 软件比较大,有很多集成功能的体现

2,当你新建一个 FC 块 或是 FB 块或是系统块时它会是空的,程序由你编写,但是如你直接在 块里调用 FC 或是 FB 块或是很多系统块时它又会直接使用系统中特定的写好的块程序 !

3,这样是减少编程人员的工作量,如还有模拟量的块 FC105 / FC106

网友D:
打问号的是输入输出位,你可以选中它点F1查看帮助文件,里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