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13-09-02):
  老师们大家好:

请教老师们  两台J2伺服同步时需要什么条件啊 ?   手册上面也没怎么讲  。  我在想可以不可以用编码器的A相脉冲差动驱动 来接下一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从而实现同步 。 真的没做过同步   没头绪,所以就来论坛里请教一下老师们

网友A:
可以用两轴联动功能,定位模块里有

网友B:
这个用QD75P系列一个模块控制2轴或者4轴模块控制,必须整套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QD75P系列一个模块控制2轴或者4轴模块控制,...

 老师您好  如果不用定位模块难道就很难实现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