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屏控制不了PLC?

楼主(2013-09-03):
请教大家我的是TK6070ik的我这样写对吗?

网友A:
不能直接控制I/O映像区,可以换成辅助位控制

网友B:
首先屏和PLC是否通信上,其实就是换一个中间地址试试;

就是辅助地址;

网友C:
不要用IR,看我的。

这就是100.01这个触点。

网友D:
你的屏控制不了 PLC 要检查如上几点

1,你的 PLC 程序是否正确

2,你的 PLC 与 HMI 屏能正确通讯吗?

3,你的 HMI 中的地址与 PLC 地址对应成功不

网友E:
   不能直接控制I/O映像区,可以换成辅助位控制

确实如此 顶一楼

网友F:
你要搞清楚开关

置位 复位 瞬时 切换

不清楚你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G:
不能用IR,要用CIO

网友H:
是所有的点都没有信号吗,通讯故障,还是触摸屏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