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厂跳闸问题

楼主(2013-09-03):
我们热电厂是一台15MW的发电机,运行在5MW左右,有一天接连跳闸三次,DCS没有报任何故障,也没查出原因来,停了之后马上又能开起来,各位师傅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非常感谢!

网友A:
跳车居然没有报警!

对电厂了解那么一点点

频率波动、失磁、差动保护

导致连锁跳车的原因应该有很多种可能,实在找不到只能一一排除

有没有屏蔽的保护啊?

楼主:
DCS系统这边没有报警,就是配电系统那边有事件记录,1F后备保护,联动二,联动一。

网友B:
应该是线路问题,就跟正常停机一样,么有故障发生,当然没有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路问题,就跟正常停机一样,么有故障发生,当然没...

 你说的线路问题是电气线路还是仪表控制线路,如果是仪表线路问题的话数据应该有变化的,应该就有高报或是底报的报警嘛。

网友C(2013-10-12):
进来长见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