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可以检测正反转的PLC程序

楼主(2013-09-03):
求一段程序(梯形图),在一个轮子上安装有两个接近开关,支架上有个挡块,可以同时挡住两个挡块,两个接近开关的距离约2厘米,挡块长约4厘米

求个PLC程序段,检测轮子的转向

谢谢!

网友A:
首先问你两个问题。

1.你有没有尝试过自己解决?

2.你可否用这两个接近开关检测到动和不动两种状态。

网友A:
继续回答问题。

3.你用两段独立的相同的程序分别对两个接近开关进行 动、静 评估。

4.转动车轮。两个评估程序哪个会先发出评估结果?

5.为何两个一样的程序会一个先一个后的发出相同的结果?

网友A:
回答问题的过程已经是思路的过程了。由浅入深,分析问题。

如果有问题,尽管问。

如果还是需要程序的话,那么,你画好挡块,车轮,接近开关,的相对位置关系,我马上呈上。

网友B:
  楼主:给你出个梯形图,供参考:

   程序说明:I0.0为A接近开关的输入口,I0.1为B接近开关的输入口。当轮子转动时只有下面二种情况:

   1、当挡板挡住A开关时(即I0.0=1的前沿),如I0.1=0,则使M0.0置1。当挡板离开A开关时(即I0.0=1的后沿),如I0.1=1,则使M0.0置0。即轮子每转一圈,M0.0发出一个脉冲,而M0.1 始终=0,此时为正转。

   2、当挡板挡住A开关时(即I0.0=1的前沿),如I0.1=1,则使M0.1置1。当挡板离开A开关时(即I0.0=1的后沿),如I0.1=0,则使M0.1置0。即轮子每转一圈,M0.1发出一个脉冲,而M0.0 始终=0,此时为反转。即判断M0.0与M0.1是否会产生脉冲就可判断轮子是正转或反转。

   再将M0.0与M0.1各驱动一个断电延时定时器,其延时时间要>>大于M0.0与M0.1的脉冲间隔,用这二个定时器驱动Q0.0与Q0.1的指示灯,就可通过Q0.0与Q0.1输出的指示灯来直观判定轮子的正反转。如:当轮子转动时,M0.0产生连续脉冲,而M0.1=0,将使T101时时保持=1状态,使Q0.0=1(正转灯亮),而此时M0.1=0,使T102=0,使Q0.1=0(即反转灯不亮)。如M0.1产生连续脉冲,而M0.0=0,将使T102时时保持=1状态,使Q0.1=0(反转灯亮),而此时M0.0=1,使T101=0,使Q0.0=0(即正转灯不亮)。

网友C:
大学的时候做的一个宿舍防盗系统..其中用两对红外对管监测人进入还是出去.感觉和这个差不多..当时是一个传感检测到人之后延时...然后另一个再一次检测到人证明有人过..然后通过识别哪一个先监测到..来识别是进入还是出去..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

1。旋转的轮子上安装两个接近开关如何接线?用电刷加铜环传输信号?

2。4楼的有否考虑高速时的信号脉宽?PLC 能捕捉到吗?

  即使开了捕捉功能又如何能分辨出捕捉到的信号先后?

  这个问题当信号脉宽大于PLC扫描周期时4楼的图勉强可用,反之失效。

  最可靠的办法是硬件中断。

期待能有正确的图。

网友:
假设一台4极电机以1:1的速比驱动一个直径200mm的轮子,检测块4厘米,两个接近开关的距离约2厘米。

则信号信号脉宽约为2.6毫秒,信号相位差约1.3毫秒。

显然普通IO是无法处理的。

高速计数器或外部中断才能解决。

网友A:
假设也假设得合理一点吗。

1480转的轮子直径200。周长628毫米。每小时就55公里了。

网友D:
你这个2个开关应该是任何时候都是有1个ON一个OFF的,直接用高速计数读出当前值,然后比较下就知道当前是正转还是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也假设得合理一点吗。1480转的轮子直径200。周...

呵呵。。。。。。。。。。。。

这个假设的覆盖面的确是有些窄。

网友A:
回复6楼:(为何你没有显示名字的?)

我也是不太明白他说什么。看3成,估3成,加起来理解6成。

轮子上面安装有感应块,跟着轮子转,电眼安装在机架上,可以看见感应块。谁会真的把电眼安装在转动的轮子上啊。

感应块可以同时挡住电眼,也可以单独挡住其中一个电眼,也可以一个都不挡住。这样可以做出4种感应状态,分别是00 01 10 11。

网友A:
9楼。任何时间都只有一个ON一个OFF的话就是等于只有一个信号了。高速计数器是需要两个信号的。

网友E:
       是不是有个高速计数器,本身就可以对两个相同频率的脉冲进进加减速计数,是不是可以读取计数器的状态就可以判断正反转。

网友F:
芳季的意识是叫楼主自己动动脑动动手是不是?

网友G:
我可以帮你呀, 朋友。可以联系我。15579669581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