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菜单工具栏问题

楼主(2013-09-0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用wincc的“菜单工具栏”做菜单,现在是只可以打开大小同样的画面,如果利用菜单按钮,再去打开小画面怎么做啊

例如:我单击菜单中的“退出系统”按钮,弹了一个询问的小画面,该如何做啊?

请朋友们,给解答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全局脚本VBS中新建一调用画面的项目模块,组态菜单工具栏时选择这个脚本。

调用画面窗口可以利用内部变量来实现,将画面窗口的画面名称连接至变量

建立VBS脚本
Sub ActivateScreen (ByVal Item)
Dim objScreen
Dim strScreenName
strScreenName = Item.Userdata
HMIRuntime.Tags("TagName").Write strScreenName
End Sub

具体可参照WinCC 信息系统>>使用 WinCC>>创建过程画面>>运行系统中的过程画面>>菜单和工具栏

网友B(2013-10-10):
楼主也可以在主画面中做一个隐藏的小画面,当前小画面属性为不显示,当按下按钮时显示,把按钮的单击属性与画面的显示属性关联即可。

或者对按钮做确定属性,按按钮时弹出询问对话框,单击确定执行按钮内容,单击取消对话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