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B0为什么是16

楼主(2013-09-03):
新人求批斗

我的程序,刚开机 QB0就等于16了 什么操作都没有

网友A:
plc没有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没有运行。

 有可能。还有就是主程序没有调用此子程序

网友C:
正常啊!

关键是第一个扫描周期,网络8比较结点导通,Q0.4=1,这样就导致了后来监控看到QB0=16了。

网友D:
Q0.4导通,QB0=16,这完全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图片上是全部的程序

下载到PLC224CN中

什么操作都没有

发现Q0.4亮

MB0=QB0=0 这个我理解

但是什么操作都没有 打开监控

发现QB0 等于0 等于16 来回的闪

输出表也没有设定 为什么QB0会有=16的情况?

楼主:
在班车上想通了

秦君1是对的(秦君1的输出表图片 完全误导了我的思路)

程序初始

网络8 判断 Q0.4=1

导致 QB0等于16

等于16后 Q0.4=0 导致 QB0等于0

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