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3-09-03):
西门子plc   cp243-1如何测试?怎样设置?

网友A:
你好

   西门子200PLC以太网的设置:我给你简单截图你看看

程序就是一条指令;

至于测试,你可以用网线连接,测试一下,记住PC/PG设置正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我这个plc是从站也要写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我这个plc是从站也要写程序吗?

 作为从站的话,你需要设定IP,

程序中地址要整理好的;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一下,如建议地址vb0-vb158,是不是就是说我远程要控制的地址必须要在这个范围

网友B:
不是。

只是说向导生成了程序,需要占用上述的空间使用。问你,希望把这块空间安排到什么地方。它建议就安排在上述这段位置。如果你不愿意,或者这段空间预留有其他作用,那么你就在给另外一片地方。

楼主:
你好,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建议的地址在程序中就不能作为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