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保护接零可靠吗?

楼主(2013-09-03):
   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当一个电动机的绝缘击穿,接地故障点处于其绕组末端(K)点,靠保护接零与熔体配合能切断短路电流吗?如图所示: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熔断器熔断,k点接地相当于A相接地,虽然有接地体,但是保护接零短路电流较大,也可以这样理解,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属于并联,其阻值比保护接零时阻值还小! 所以A相熔断,但是这时缺相了

网友B:
不会熔断!如果三相平衡电动机星点电位与变压器星点电位基本一致,因此这二个星点之间没有电压,要有也是个位数。现在K点接近星点,K点对星点电压不高,短路电流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