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数据库,把程序中的数据写入数据库中,可方便查询

楼主(2013-09-03):
PLC程序中的一些数据想储存下来,不知道在工控机上如何建立数据库,可以查询这些数据

网友A:
没接触过,敬等楼下师傅解答

网友B:
我记得以前一个工程里,现场使用的是组态软件进行数据读取和存储的。

网友C:
将数据上传到上位机,在上位机里保存到服务器。通过上位机的历史记录查询就可以查询的到。

网友D:
上位机或触摸屏都可以,上位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