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照明灯坏了

楼主(2013-09-03):
家里有3开照明灯,按3下3种不同亮度的灯光,但是现在灯按下几次都不会再亮,只是灯泡周围的小霓虹灯亮着,这个霓虹灯亮度微乎其微,灯泡没事。说明一下,3开每次周围霓虹灯都会亮,这个灯是安装在天花板上的,非常难拆,请问一下是不是可以不拆直接修理,可能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坏了一定要拆开的啊 !里面有个控制器的  来控制哪路输出的,  一般这个都价格低廉器件,采用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B:
唉,种花里胡哨的玩意只看不中用,不到两三年就坏了。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电脑控制的开关。

其实就是数字逻辑IC+双向可控硅。这东西真鸡肋,用着麻烦,循环控制的。

如果灯位的电线还能抽动,就在开关处抽出,抽的时候带进去4根线,就可以用开关直接控制3个灯。

网友D:
没用过,楼主家的灯还真是高级啊

网友E:
不拆开没法修理,这种灯是用的一种控制器,控制器一般在灯里边。

建议拆开后将这个控制器去掉直接用开关控制吧,这种控制器价格低廉一般一到两年就会坏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唉,种花里胡哨的玩意只看不中用,不到两三年就坏了。

买东西的时候要想清楚

网友G:
还是最基本的机械开关最可靠

网友H:
  这就是所谓电脑控制的开关。在灯开关或是开关的分线后有一个小烟盒大小控制器,看看是不是坏了,买一个更换就行了

网友I:
我们佛山叫这个东西叫“分级灯”。短暂的停电然后通电就切换到下一组。长时间断电然后通电就第一组。

小灯和大灯是并联关系的两个支路。大灯的一路可控硅通断控制。你这个是长期不亮,不是可控硅事情,是控制线路问题。控制器可能要整个换了。如果控制器和电线接头等等的东西都在底板和天花板之间的话,必须拆下来。如果这堆东西在底板和灯罩之间的话,拆开灯罩就看见了。

网友J:
看看控制器吧,这些都是低廉的东西,元器件什么的都不过关。坏很正常,搞工控的还是自己改一个普通的吧。哪有时间反复按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