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200与人机界面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03):
本人新手一枚,刚接触西门子PLC,要实现PLC与人机界面的通信,PLC的程序怎么写啊,一个简单一点的就行,比如从人机界面发送一个字符,PLC进行判断是否正确,正确的话,一个输出对应的灯亮。

网友A:
PLC和人机之间通信不复杂的;

首先看你是什么品牌设备;

选择相应的协议;接口,选好通信电缆;

两边设置正确一般通信是没问题的;

至于命令的话,只要PLC和屏的地址一致;基本就可以实现写和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人机之间通信不复杂的;首先看你是什么品牌设备;...

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人机界面,编写PLC程序的话,是要用接收和发送指令XMT/RCV进行读和写吗?

网友B:
推荐下载MCGS的组态软件,和组态教程。

一小时就学会组态了。

网友C:
目前来看,不支持西门子S7-200的PPI协议或自由口协议的触摸屏不用也罢,可供选择的太多了。不知道楼主是如何选择的触摸屏呢?

先把触摸屏品牌晒出来。。。

网友D:
不写通讯程序也能连接上吧。

网友E:
现在市场上大部分触摸屏都支持S7-200,内置S7-200的驱动,不用编通讯程序即可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和人机之间通信不复杂的;首先看你是什么品牌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