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的合理配置原则

楼主(2013-09-03):
  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和电能质量与无功功率有着密切的关系,无功功率是电力系统一种不可缺少的功率。大量的感性负荷和电网中的无功功率损耗,要求系统提供足够的无功功率,否则电网电压将下降,电能质量得不到保证。同时,无功功率的不合理分配,也将造成线损增加,降低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低压电力用户量大面广,其负荷的功率因数又大都比较低,因此在低压电网中进行无功功率的就地补偿是整个电力系统无功补偿的重要环节。根据电力网无功功率消耗的规则,各级网络和输配电设备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无功功率,尤以低压配电网(0.4KV)所占比重最大。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功功率的传输损耗,提高输配电设备的效率,无功补偿设备的配置,应按分级补偿,就地平衡的原则,合理布局。

  1、高压补偿与低压补偿结合,以低压为主;

  2、集中补偿与分散补偿结合,以分散为主(为了有效地降低线损,必须做到无功功率在哪里发生,就应在哪里补偿);

  3、调压与降损相结合,以降损为主(对于无功补偿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功率因数,减少线损,调压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网友A:
传说中的补偿三原则

网友B:
没听说这个原则。

是否在高压补偿,标准规定没有高压负荷不在高压加补偿。

调压和补偿有关系吗?一般情况,补偿不会对电压有太大影响,除非原供电设计就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