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和利时PLC做主站,我上传了程序,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3-09-03):
有一台和利时PLC做主站,4个西门子S7-200PLC做从站,RS485连接到和利时PLC485口,用组态王组态。组态画面上4个从站的压力,温度,流量都有延时,达5分钟。请问大神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帮忙看看程序,谢谢了!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下你发的附件,里面应该是和利时LK的通讯程序,如果应用的是LK系列的PLC,RS485连接4个S7-200从站,你可以参考附件程序中“Modbus_master_RS485_com2_多从站”这个样例进行编写通讯从站的程序,如果你通讯组态王的话,为何不用以太网直接接到LK背板上,这样通讯速度还快,直接从主站读取各个从站的信息,组态王---LK PLC----4套S7-200。如果出现延时太长,尽量采用连续地址存储数据。如果LM系列的差不多道理,不过就是都做RS485。